[笔记本电脑]
AL-C461p保存不了时间

楼主(2022-03-19):
AL-C461p保存不了时间 电源线一拨恢复出厂设置 量过小电池的电压为3v 查Cmos电路 换南桥时钟 刷BIOs 差一点换南桥 结果试着换了一个小电池 就修好了 问题出在小电池电压低了 可是Cmos电池3V电压也不算低啊 !一定要3.3V才行!
刷BIOS

网友:
可能没有负载的时候是 3V 有负载的时候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