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个老机器X230 掉电

楼主(2022-03-19):
机型:x230
故障:开机电流跑到0.5几掉电,掉了能再次开一样掉
不管它三七二十一,刷了bios再说,刷了一样,拆出来量电压,通电瞬间cpu电压不正常,只有0.18,通电摸玻璃管烫手,找个料板换了搞定

网友A:
上电直接测试牛

网友:
这个算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直接测试牛

啊????

网友:
这机器不开机 报警的问题挺多

网友B:
ThinkPad系列的机器问题一点不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inkPad系列的机器问题一点不少啊

是的。。。。

网友:
这机器BIOS问题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