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华硕 gl503vs键盘失灵

楼主(2022-03-20):
华硕游戏本gl503vs 键盘失灵,非键盘故障,外接键盘正常,查了一下图纸,键盘座接口连接点T8291E,而图纸主页概况图是由IT8995控制键盘!?此主板有两个EC.我不知道该试换哪个EC,或是有其他问题造成键盘失灵!键盘上就开机键还是正常的,其他键全部失灵!哪位高人可否指点一下。

网友A:
可以先量下键盘接口每个脚位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量下键盘接口每个脚位的阻值

网友:
找有华硕帐号的下载一个键盘芯片程序就好了

网友:
BIOS下键盘灵不灵,灵的话就看系统问题,如果不灵,那就是EC问题了

网友:
这种情况要刷键盘固件程序!华硕全系列键盘固件程序加V:Yx098078951227

支持 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