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顿4G内存条右侧写有“研华主板”是否 不能用于其他主板?

楼主(2022-03-20):
为了增加台式电脑的内存,我从淘宝买了个上面的4g内存。拔掉电脑的原4g条,插上买来的4g内存条,开机进不到桌面。卖家说死机了重装系统;我插上电脑店U盘启动盘,进不到电脑店桌面。拆下硬盘换到另一台电脑,正常开机。说明不是我电脑系统出现故障。硬盘装回电脑,拆下买来的内存条,插上原来的内存条,开机正常启动。我认为;买来的内存条与我的电脑系统不兼容。卖家坚持内存条没问题。请高人指点

网友:
买来的内存条是金士顿4G 1330的,该内存条右侧白条标志上有写有   “研华主板”是否为专用内存条?而研华主板都是一体机或专业计算机主板(搜索得知)

网友:
感谢淘宝,让人人都成为维修师傅

网友:
你居然怀疑了。。。。你就是内存问题,不用怀疑

网友:
可能是人有问题

网友:
这等小问题直接换条内存啊

网友A:
内存兼容性问题,内存也许质量是无问题的,支持7天无理由退吗?支持就退了,不能退就详细说明情况低价转卖给别人。

网友:
研华主板都是工控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兼容性问题,内存也许质量是无问题的,支持7天无理由退吗?支持就退了,不能退就详细说明情况低价转卖给别人。

海鲜市场还退…~…

网友:
那肯定是内存的问题了

网友:
涨见识了,应该是被坑了

网友:
我想知道内存条标有:“研华主板”是否这个内存条其他主板不适用。要嘛写
标这个干啥?卖家不允许已不兼容原因退款,必须以“其他:原因方可退。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
已经退了。就是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
七天无理由退货

网友:
要不要看看换个PE试试看,或者百度一下你主板怎么样进BIOS设启动项

网友:
电脑店U盘启动盘,鞥启动,但是转圈卡顿,没到电脑店桌面就死机了。

网友:
看频率啊,研华的内存和普通内存一样的

网友:
不兼容也是可能的,但内存也应当是好的,,。

网友:
把硬盘插到另一台电脑上,正常启动后关机,插上电脑店U盘重新做了W7旗舰版系统。再把这块硬盘装回带有买来的机器上开机提示江:
[图片]

江:
[图片]

网友:
学习学习  谢谢分享  字数补丁

网友:
为什么不把买来的内存,插另一台电脑再测试,换硬盘能启动不蓝屏,看来是差不多平台,就差这一步不就真相大白了嘛
现在情况只能说,要么你的AMD平台挑内存,要么他的内存条确实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