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神州n850kp 图中d23用什么代替.他是稳压成多少v的

楼主(2022-03-20):
图中d23是稳压成多少v的.还有他这样 的标识 怎么识别是稳压成多少的.  能用什么代替  谢谢

网友:
是上面那张图  .下面那张图发错了.麻烦版主帮忙删掉

网友:
这个二极管烧了找不到.不知道哪位大师帮忙看看怎么能有什么方法改或是代替的二极管 谢谢

网友:
用仁宝料板里面的 VS反向击穿PD二极管后,分压给EN_LDO ,那个二极管就行。。。我也遇到过 你这种情况。。。

网友:
看图是反向击穿后,经过分压导通后面的三极管,不用刻意找这种二极管,就直连【不装没事】,怕不安全就改分压电阻,把分压点降到3V以下,让它能导通就行了。我经常这么干

网友A:
蓝天料板拆一个,基本都有。
有时候刻意查参数就是浪费时间

网友:
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
料板差不多的地方电路找个试试看

网友:
小于19V或者电池电压的稳压管都可以用,应该是稳压16.5V的稳压管,正反过压后输出再通过两个电阻分控制三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蓝天料板拆一个,基本都有。
有时候刻意查参数就是浪费时间

错,这个一定要参数的,当适配器插入才过压给后给级电阻再分压控制三极管的,你搞个普通的电压过不去,稳压质比电池电压小的时候单用电池VIN也有电压跑过去,会以为你还在插着适配器充电中!或者关机不插适配器再开机开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错,这个一定要参数的,当适配器插入才过压给后给级电阻再分压控制三极管的,你搞个普通的电压过不去,稳 ...

少说了同电路而已,蓝天RSMRST#的控制电路基本上有这个件。
你知道实际中Q39的B极是几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少说了同电路而已,蓝天RSMRST#的控制电路基本上有这个件。
你知道实际中Q39的B极是几V吗?

分压三极管应该不超过1V一般0.6V就能导通了!

网友:
修过一个这样的,也没找到换的。就用电阻代换,算出分压用多大的电阻就好。

网友:
没注意过这个

网友:
装反或是不装是不触发的.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