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IOS里显示型号修改问题

楼主(2022-03-20):
  最近拿到一块Q370的主板,主板启动的第一屏和BIOS里都显示(1590HK10)这个型号。用AMIBCP查看BIOS Features和DMI Tables里都显示(1590HK10),用AMIBCP更改这两处的型号后刷机,启动第一屏显示为改动后的型号,但是进入BIOS里任然是原有型号!其他主板按这样改后都显示是改后的型号,就这个主板图3红框处始终是原型号不变,请大佬们指点!

网友A:
有些bios有感测程序的吧,怎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吧。。。。。。。。。

是一块小众的工控主板,目前图1图2中的几个地方都可以改掉,但是进入BIOS界面如图3还是显示的原型号!目前只有把那个型号选项隐藏不显示,我就想看看除了隐藏,是否可以把它改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些bios有感测程序的吧,怎么改?

是一块小众的工控主板,目前图1图2中的几个地方都可以改掉,但是进入BIOS界面如图3还是显示的原型号!目前只有把那个型号选项隐藏不显示,我就想看看除了隐藏,是否可以把它改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一块小众的工控主板,目前图1图2中的几个地方都可以改掉,但是进入BIOS界面如图3还是显示的原型号!目 ...

不影响使用 就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