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的一个奇特故障

楼主(2022-03-20):
工地电脑鼠标卡顿,更换系统解决

第二天又打电话,鼠标又卡顿了

然后更换鼠标,2小时正常,2小时后又卡顿

然后更换主板,好了一个月,然后又卡顿

更换电源,又是一上午正常,下午继续出问题

实在没办法了,把机器般店里测试3天都没卡顿

一拿过去就出问题

最终判定,是他工地供电问题导致的鼠标卡顿

网友A:
那之前换的东西最后咋搞

网友B:
那换一个宽幅电源就没事了,以前遇到过重启是就是电压不稳

网友C: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丢脸到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换一个宽幅电源就没事了,以前遇到过重启是就是电压不稳

最奇葩的是他们工地办公室有5台电脑,就他那台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丢脸到死

发出来就是为了 有相同故障的不必这么费事判断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之前换的东西最后咋搞

就说因为供电已经导致损坏 才更换的。不可能给退。。。要不然白忙活不说,还不落好

网友D:
我之前遇到过一个故障,鼠标老是坏,而且只坏中间滚轮,一个新鼠标最多两三天就坏,最后结果竟然是电源问题导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遇到过一个故障,鼠标老是坏,而且只坏中间滚轮,一个新鼠标最多两三天就坏,最后结果竟然是电源问题 ...

这就难排查了。。就像之前有个客户老鼠只咬鼠标线一样。。。键盘不咬 一换鼠标  线就给咬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就难排查了。。就像之前有个客户老鼠只咬鼠标线一样。。。键盘不咬 一换鼠标  线就给咬烂了

这老鼠可能觉得鼠标不让艹,暴怒

网友:
前遇到过一个故障,鼠标老是坏,而且只坏中间滚轮,一个新鼠标最多两三天就坏,最后结果竟然是电源问题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