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州战神K610D-i5 D1大短路翻车现场

楼主(2022-03-20):
        型号:神州战神K610D-i5 D1   版号:DA0TWSMB6E0 REV E,这是蓝天公板,之前遇到的假联想假华硕假戴尔都是用这个主板,没有想到真神州会用这个主板。
        故障现象:5A大短路
        以为是抠一个电容的事情,结果翻车了,CPU供电部分短路,还烧了一个洞。这个主板CPU供电部分为通病,运气好没有短路会不定时重启,运气不好就像我这样。上次修了一个运气好的,这次就翻车了。

本来都不想修的,因为之前有烧过洞的主板怎么挖都挖不出阻值所以就拿来练练手,我挖了很久阻值只有6,没有办法烧机吧,立刻冒火花,往冒火花的地方继续挖终于挖出阻值来了,4个MOS管坏了2个,再次上电又短路,MOS管又坏了一个,CPU也是短路的,算了翻车了,费用太高客户不修了。一毛钱没有赚到,赚了个挖洞的练手机会。

网友:
首先U坏
其次不难修,要弃糊借空焊盘。

网友A:
遇到这种问题直接换板子

网友:
你确定是蓝天????????

网友:
烧的有点严重啊。

网友:
这是广达代工的 楼主信口开河,维修简单 关键看客户愿不愿意接受价格问题,这种U 主板都挂逼

网友:
有点严重啊

网友:
这是广达的板号,楼主信口开河,这个锅蓝天不背

网友:
这情况先就要测CPU好坏

网友:
还能再抢救一下

网友:
TWS经典故障 修了太多了运气好U活着运气不好一套带走

网友:
最怕烧的多的

网友:
啥都敢说

蓝天躺枪

网友B:
u带走等话,维修确实不划算

网友:
这种机器CPU 死亡的几率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这种问题直接换板子

换板子没有用,主板能修好的,关键是CPU挂了,费用太高客户不干。

网友:
这种机器质量本来就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带走等话,维修确实不划算

主板维修费加上CPU的费用,不知道你们会收多少,反正我报价客户不修了

网友:
这机子CPU供电烧,CPU基本上都不保

网友:
8代以后的板子,修到大短路的,一大半是CPU这块,CPU供电短路的很少是滤波电容。现在修大短路早没有以前捡钱的喜悦感了。

网友:
不要随便,逮到就烧,先量有没有阻值,先量cpu上管有没有穿,再把cpu拿掉,再排除上管正常,然后再一点一点的加电压,不要一下加那么高,可能会把板子烧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维修费加上CPU的费用,不知道你们会收多少,反正我报价客户不修了

不修是正常的,报价低了自己担风险,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