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电压被拉低

楼主(2022-03-20):
hd6850显存电压测量只有0.59v,测试上下mos管没发现短路,所以怀疑是电源芯片问题rt8120a,然后换了两个一样的芯片还是一样的

然后测量rt8120a七脚en有0.85v,第二脚只有1.00v(另一张相同的显卡是2.78v)第二脚应该是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上mos的G极,所以我拆下上管测量电压是3v,达到开启mos的要求,换上新的mos管,问题依旧,上管g极还是1v,显存电压0.59v一点变化都没有,请前辈们指点一下,到底哪里问题?

后来我把电感也换了,问题依然

网友:
反馈出了问题

网友A:
反馈是不是第6脚FB
这个脚0.59v和正常的卡是一样的电压

网友:
1脚boot不正常

网友:
看Rfb1和Rfb2两个电阻的阻值是正常吗?

网友:
1脚是9v应该没错

网友:
6脚相连的外围元件,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馈是不是第6脚FB
这个脚0.59v和正常的卡是一样的电压

6脚和正常卡一样电压?那反到说明6脚不正常,先示波器看看LX波形是否连续,如果连续说明还真是6脚外围异常,看看下分压是不是无穷大了。如果LX波形正常故障应该就在6脚外围

网友:
要别的都正常,查一下反馈电压分压电阻是不是正常?

网友B:
你有没有测量显存的对地阻值?

网友:
这个应该着重查一下自举升压电路的电阻阻值以及反馈电路,相位8脚接受不到初始的电压就不可能升压,从而也就不可能上管就不会完全打开,测一下上管的G极电压有5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测量显存的对地阻值?

测了供电电感

网友:
反馈是0.6v是正常!但一般是供电1.5v分压后是0.6v,你这个显卡供电0.6反馈还是0.6,咋分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