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sus z97-a 主板求助

楼主(2022-03-20):
原主板cpu灯报错,测量电压me供电1.5v,芯片发烫,更换了供电芯片me1.05正常,问题依旧,测内存正常,桥1.05正常,bios也刷了,复位正常,cpu电压1.7,cpu供电芯片en电压1.05,不知道是不是u坏了,上u后cpu供电电杆对地阻值只有不到10,因没有其他u和板测试,难搞了

网友A:
RT8065坏导致1.05V偏高的有一定几率烧桥。

网友:
很明显,桥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8065坏导致1.05V偏高的有一定几率烧桥。

应该说有很大几率核心坏!Z97核心。

网友:
供电芯片烧坏后,有可能烧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8065坏导致1.05V偏高的有一定几率烧桥。

同意,这个RT8065很垃圾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