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h61战警v4.1主板

楼主(2022-03-20):
不插内存卡55  插内存卡62刷bios无果 查CPU,rt8859m 49脚10欧电阻和220k电阻 电阻有误差更换后直接亮机 220k是靠芯片那边第三个 10欧是它左边最下面那个

网友A:
要是带个分析过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带个分析过程就好了

你测一下cpu和核显电压

网友:
这个诊断卡好像有点厉害啊,没用过这个卡现在怎么这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