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WIN10共享打印机提示0x0000011b错误

楼主(2022-03-20):
WIN10共享打印机提示0x0000011b错误

共享打印机提示0x0000011b错误.reg

159 Bytes, 下载次数: 7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两台电脑系统一样么?共享打印机,会从主机这边下载驱动,驱动不匹配系统会出问题,建议参考,其次是账号权限,共享关系,主机须打开权限,最少要有everyone一个账户开通,然后在安全里找到对应账户权限也要开通,账户,权限,都有了,保证主机-从机能正常通信,剩下就是软件程序上问题

网友:
账户有几个可以用,在共享设置附近,属性里可找到,但是一般是everyone这个

网友:
完整共享设置是,调好账户,调权限,然后是打开网络和网络共享,调整主机共享网络参数,里面有专用网络和公共网络,最好都调,

网友:
修改注册表  成功解决

网友:
WIN10最怕搞这个了

网友:
都是更新惹的祸

网友:
该死的WIN10共享 真麻烦

网友:
设置好,用不了多久,一更新,又不行了。所以现在全部关闭自动更新。

网友:
win10本身能用更新反而把共享不能用了

网友: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一下

网友(2022-04-20):
修改注册表?

网友(2022-06-22):
谢谢大佬 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都可以用的,关闭WIN10的更新也发在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