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580 8G不认显卡维修一例。

楼主(2022-03-20):
主角:蓝宝石580   8G故障:不认卡
检测:
   1. 接修蓝宝580一个,说是不认卡,看外观很新,不像是暴力运行过的卡,接机发现代码顺利跑完,不显示。接集成显卡显示了,说明没有认到独立GPU。

    2.拆开散热器,看了一眼PCI-E耦合电容。没有掉件,各供电没有短路,马上通电测试各电压,发现。5V正常 ,1.8V正常,0.8V正常,0.95V正常,1.5V显存供电正常,但是核心供电没有。故障找到。。

    3观看了一下核心供电方案发现是NCP81022,很多A卡都用的方案。这是一个支持AMD SVI2标准的4+1供电方案。但是VDDNB没有引用,只有了4项的核心供电。实物图如下

    4.实测EN到位所有VCC正常。。但是SVD为0V  SVC为1V。没有任何波型,此时有点蒙,588这玩意基本都是暴力残害过的显存坏的多,电路都没咋坏过。不知道SVD不出的时候应该不应该有VCORE,到底是不需要VCORE参与就要先开启SVD,还是需要SVD默认启动到VBOOT在来继续动作呢,找来一个参考电路 ,检测发现PEX_EN没有正常送出,一般AMD的显卡核心复位后第一个送出的信号应该就是这个PEX_EN,而此时复位已经送给核心,由此断定应该是核心得先有VBOOT,不然根本不可能送出PEX_EN

  5.找来81022的PDF手册找到了VBOOT的默认设置如下。。有了参考就明白了,此时对应该VBOOT是应该产生的按着当前的设置要求应该是0.9V。

6.确定故障来自VCORE电路,就好办了,找来81022启动时序挨个测量。。。如下图

   7.实测所有VBOOT的启动条件都具备了,,但VBOOT就是没有产生。用示波器测试了4路PWM输出都没有任何波型。断定并非电源保护故障,而是芯片根本没有启动动作,因为芯片还没有启动所以其它的什么反馈,电流检测,自然没有检测的必要。。。仔细看图发现能影响芯片启动的条件。只剩下12脚的OSC频率设定和13脚的VRAM斜率补偿最有可能引起芯片不动作。,如下图。。。

   8.。。实测ROSC正常。但是VRMP电压为0V。断电量对地数值发现对地为0欧短路状态,因为芯片更换过。自然不用怀疑,所以马上拆掉C544.拆掉C544后阻值恢复正常。。因为是个1UF电容。这又是一个斜率补偿的前馈输入。说明此引脚电流变化应该是比较大的。稳定起见找了一个电容补上。上电开机0.9V顺利产生,HDMI顺利显示。测试软件一圈跑下来一切正常,维修到此完成。。。故障元件实物如下图。

 会员262075300鑫豆2026-4-18 19:47
 会员655284300鑫豆2025-12-9 01:31
 会员25780300鑫豆2025-11-30 15:07
 会员119921300鑫豆2025-10-6 10:59
 会员183386300鑫豆2025-8-3 16:24

网友:
由81022的启动时序上也能看出,,,SVD  SVC没有任何动作的时候 VBOOT就已经产生了。。。

网友A:
大哥   你咋有图纸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   你咋有图纸哦

用81022的图纸不是很多么

网友B:
我有片360P 81022供电都没有 13脚也没电压 修的头皮发麻没图纸没点位跑线也跑不通

网友:
帮助很大,收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片360P 81022供电都没有 13脚也没电压 修的头皮发麻没图纸没点位跑线也跑不通

外接电阻到vin线路不复杂,就在芯片周边

网友D:
大师级别,芯片时序也能搞得到,显卡没图纸不好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师级别,芯片时序也能搞得到,显卡没图纸不好修吧

图纸不多,很多都是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外接电阻到vin线路不复杂,就在芯片周边

找到外部相连的电阻了但是没电压过孔了
在板子对面毛都没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外部相连的电阻了但是没电压过孔了
在板子对面毛都没测到

刮一下板线,或者直接飞线个12V

网友:
不错  这也可以修好

网友:
老师傅就是牛

网友:
思路清晰,定位准确!

网友E:
能修到一修卡就是爽,希望那些短命龟儿子不要把核心报废的拿到闲鱼上去坑人有。真tm坑

网友:
思路很清晰。循序渐进,学习用处很大

网友:
大师就是厉害  条理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修到一修卡就是爽,希望那些短命龟儿子不要把核心报废的拿到闲鱼上去坑人有。真tm坑

580确实很少能碰到一修卡了。。。。

网友:
不置可否加个微信

网友:
这是矿卡啊,很难修的!

网友F:
大佬图纸分享一下呗

网友:
看一看能抵上一堂显卡维修课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大佬图纸分享一下呗

图纸网上的都是,随便找就行,手册也好找,原图没有的,都是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网上的都是,随便找就行,手册也好找,原图没有的,都是参考

分析得好牛

网友:
老师傅就是不一样。思路清晰,定位准确。赞一个

网友G:
小白请教一下老师傅,你怎么知道VBOOT在这张卡的设置是0.9V呢@-我心飞翔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白请教一下老师傅,你怎么知道VBOOT在这张卡的设置是0.9V呢@-我心飞翔

没看我发的图么   boot voltage   table

网友H:
楼主蛮厉害的,给你加分了。楼主能不能讲讲IR35217,IR3567B?

网友:
精神可嘉 向大神致敬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蛮厉害的,给你加分了。楼主能不能讲讲IR35217,IR3567B?

区别不大吧,遇见了都会写帖子

网友:
厉害不愧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好  多谢分享 学习了

网友:
楼主修的好,理论知识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