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硬盘]
SanDisk16g ssd固态硬盘的数据恢复,这么点大的固态能干嘛?

楼主(2022-03-20):
    这块盘只有16g,并且是PC3000不支持的主控类型,只能拆芯片读出底层数据,然后分析算法才能恢复数据。
    接下来我们看看怎么去恢复这个又老又小的固态硬盘,首先取下两片芯片放在设备上读取。

    读完芯片数据进行算法分析,由于设备里没有模板,只能自己去算,经过ecc修正,分离结合,dump交错等算法后,得到一个正常逻辑扇区镜像,我们打开分区发现文件数据库都成功恢复了。

网友:
相当于算法撞库吧

网友:
可以在电脑上把虚拟内存划分到这个盘上

网友(2022-06-21):
没啥营养

网友:
这么屌,我有几个PC3000不支持的固态可以搞不?

网友(2022-07-23):
看起来很高大上。

网友(2022-08-24):
固态的颗粒一般质量都比较好,至少比U盘的好

网友(2022-10-06):
当U盘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