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22-03-20):
客户拿来主机说是开不了机了。我拿到插上电,点开关,风扇转了一会立马掉电又重新启动,好吧以为是内存不过,插拔几次都一样。找了个小喇叭,重新开机。仔细听,小喇叭刚要响就掉电,肯定是无电压或者电压不足引起的 还有bios。重启瞬间测各大供电正常 啊  ,之前修过华硕B85的也是一样故障问题是桥的3.3V转换出问题,所以这个也测了下桥的旁边的三级管都正常,索性一起测大芯片旁边三级管的转换电压,还真测问题了,是EC的IT-AVCC  3.3V,只有2.6V ,更换三极管,3.3v正常了,开机点亮。

网友:
技嘉B85系列可是有27款主板,你现在修的是哪一款呀?

网友:
配上图片就完美了

网友:
多看帖子总结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