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B75主板,CPU不供电,不跑码,测试其他供电都正常。现在没头绪了

楼主(2022-03-20):
自己用的翔升B75主板,修了2个星期了,我不是专业修电脑的,业余爱好,没贴下班查资料修,图纸找不到。现在的情况是内存供电1.5V正常,显卡供电也正常。CPU供电出不来,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76A。芯片两路供电都正常,34脚EN使能1.05V应该也是正常,可能其他工作条件没达到。主板上电时序我也不太清楚,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查了很长时间没找到问题,高手指点一下查哪些关键点,上电时序我不太清楚。

主板图纸是找不到这是RT8876A电源管理芯片资料。

这是诊断卡测试的,不跑码。
希望高手指点一下你们遇到CPU无供电,不跑码都是主要检查哪里?

网友A:
H61主板工作流程简述

1、没插电源前,由3V纽扣电池经过电路转换给桥的RTC电路供电

2、3V电池经过电路转换,经过CMOS跳帽,给桥提供高电平

3、桥给晶振供电,晶振起振,产生32.768KHz给桥

4、插入ATX,紫线输出5VSB

5、5VSB一般经过稳压器转换,产生3.3V待机电压给桥、IO、PCIE槽、网卡等

6、通常,IO检测待机电压正常后,发出待机电压好(RSMRST#)给桥

7、触发开关,进IO

8、IO发出请求开机信号给桥

9、桥发出允许开机信号给IO

10、IO拉低ATX的绿线

11、电源输出12V/5V/3.3V/-12V...

12、5V转换为内存主供电1.5V,内存主供电经过稳压器产生内存负载供电0.75V

13、3.3V转换为1.8V锁相环供电,内存供电降压为1.05V桥供电

14、一般桥供电1.05V转换控制产生VTT总线供电1.1V

15、总线供电降压为管家供电0.9V,管家供电正常后会产生CPU供电开启VRD_EN

    但是一般都不会产生CPU供电(有些厂家会修改CPU供电芯片的VBOOT配置,此时会产生CPU供电)

16、各路供电都正常、ATX电源延时发出灰线的PG给IO
17、IO检测电压和PG正常后,发出PG给桥
18、桥的25M起振,桥读取BIOS
19、桥发出时钟信号,桥发出PG给CPU
20、CPU发出SVID信号给CPU供电芯片
21、CPU供电芯片输出或调整CPU供电
22、CPU供电芯片发出PG给桥
23、桥发出复位给IO
24、IO发出复位给网卡、PCIE、CPU等
25、CPU开始工作,通过桥读取BIOS,开始自检跑码
26、自检过内存
27、产生集显供电

网友:
慢慢研究吧,连基本的供电名称都不清楚,你的基础跟张白纸差不多,难修啊。

网友:
老爷货 ,可以买个新的了,花时间不值得

网友:
换mos管,电源管理只要换过。

网友:
换mos管,质量不行,电源管理只要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H61主板工作流程简述

1、没插电源前,由3V纽扣电池经过电路转换给桥的RTC电路供电

感谢,写的很认真。

网友:
          短路了吧。

网友:
没短路,4路供电的每个管子都测量了。控制脚输出脚都没有电。

网友B:
检查供电芯片工作条件,en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供电芯片工作条件,en信号

检查了有1.05V电,怀疑供电芯片坏了,已经从淘宝买了芯片,到了换上试试。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76A换了就好,但是用2天RT8876A又烧了

网友:
待机桥供电1.05,没开机前必须有,32.768晶振两脚要有压差,触发后内存1.5V,桥1.05和1.8V, 系统总线1.05V,两个时钟脚0.4V左右 在PCIE A13和和A14脚测得,复位3.3V在PCIE A11脚测得,这些电压全正常检查CPU电源芯片的PowerGood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