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xps 13 9360 LA-F051P 不上电 掉电 电源灯亮2秒灭

楼主(2022-03-20):
故障描述   静态电压5V 3V 1.0V  1.8V都有   ,各电压无明显短路, 按开机电源灯亮2秒就灭,电流能上到差不多0.2左右一闪就灭了,
               刷过BIOS ,看有修过的小伙伴分享或分析下是哪里问题,会不会I/0 还是哪里短路我没有查到
               谢谢大家提供下思路看

网友:
查ec芯片,一般是qb9012,这样的字样,相当于以前的io芯片

网友:
再多刷几个BIOS.不然就换个CPU看看吧

网友:
时序一步步查

网友A:
0.2应该是还没出CPU供电,查查二级转换电压

网友:
查下有没有小短路

网友(2022-06-09):
一样的问题我查了,没有集显供电 cpupg 复位都有 在查就要示波器对比了 ;基本cpu挂,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0.2应该是还没出CPU供电,查查二级转换电压

一样的问题我查了,没有集显供电 cpupg 复位都有 在查就要示波器对比了 ;基本cpu挂,退机

网友:
cpu gg基本上所有条件都有了就是不出集显供电

网友:
cpu gg没有集显供电

网友:
看看上电时序

网友(2022-07-16):
我有一台9365一样的问题,你试试按住D再按开机,看能不能进测试屏幕模式,能进应该u就没问题,应该是时序问题

网友(2022-11-30):
今儿也  碰到一台 一样的故障  判定cpu挂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