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老机k610d i5 d1开机卡主板logo,不进bios维修求教

楼主(2022-03-21):
板号是daotwsmb6e0 rev:e,显卡是gt840m。从咸鱼上买的,当时看卖家视频能开机,但是卡logo。百度了一下,发现神州的机子bios容易坏,觉得这是小问题,作为小白的我信誓旦旦想都没想就拍下了。三天后到手,开机发现确实如卖家描述的那样,开机卡logo。然后淘宝买了烧录器,下载了论坛的几个bios,刷之前还特意备份了原机的bios,心想万一不是bios的问题,下载的bios有问题咋办。一阵倒腾之后,渐渐心灰意冷,因为不管怎么刷,都会卡在主板logo那里。我晕死,这可咋办。放了几天后,中间浏览了很多帖子,说外设有问题(显卡、usb、网卡、硬盘等等)也会引起卡logo。于是拆成裸板依然会卡logo。而且发现插上硬盘后开机,硬盘刚开始转速正常,3秒过后就一顿一顿的,好像在待机和读写数据之间不停切换,换了硬盘还是一样的问题。那主板上剩下的只有显卡、cpu、显示器、南桥了。进一步拆下屏线,插上硬盘,开机发现硬盘还是那样转速一顿一顿的,判定故障依旧,显示器故障的可能性排除。然后进一步拆下cpu,装到k610d i7 d2(我自己有一台)上面,发现正常开机,cpu故障的可能性排除。然后主板上就两个难搞的了,显卡和南桥。搞了一天都想放弃了。然后想想都查到这里了,忍忍继续查吧。于是乎又花了10个积分在论坛上买了一份图纸,心想先查一下供电,又不敢上电查电压,因为一开机散热器温度很高,怕烧坏显卡和cpu,也怕人为短路导致故障扩大。于是在没有点位图的情况下,用万用表对着图纸找电容打对地阻值。找电容和管子找得眼睛都要瞎了,我真是。又查了一下午,发现给显卡供电的3v_gfx、1.5v_gfx、1.05v_gfx对地全部短路,在这些电压的上级供电回路里对地都正常,那应该就是真的这一几个电压回路有问题了。一查这些电压的去向,我靠,全是去独立显卡的。难道显卡短路了,我悻悻的又查了下给显卡核心供电的vgacore回路对地阻值,完蛋,也是短路的。这么大规模的短路,这个显卡是怎么做到的?正因为大规模短路,所以开机就大量发热?又百度了一下,说是显卡的阻值本来就低,我的表也不专业,打的阻值都在2.8到4.0范围内。如果相信自己打的阻值,那百分百显卡坏了。为了进一步确定,我又拆开自己的电脑(k610d i7 d2,两个版号一样,显卡不一样,显卡是gt940m),我打了一下发现阻值挺大啊,几个回路的电阻最少都是28Ω,大的也是400Ω左右。由gt940m是gt840m的马甲,两者比较起来几乎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到此大致判别为gt840m显卡挂了。得嘞买了个寂寞,唯一安慰的是i5的cpu是好的。作为小白,我发这个贴的目的是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我的查故障思路和判断结果是否正确。而且不明白为什么显卡核心会短路这么严重,可能造成显卡短路的原因有哪些,为自己也为看客们以后在日常用电脑的时候错误使用提个醒,以免弄坏电脑。

网友:
没有大佬指点一下嘛?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牛了

不打算指教一下吗?大佬:ku:

网友B:
给你加5分。别的帮不到你,只能说 咸鱼上买显卡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加5分。别的帮不到你,只能说 咸鱼上买显卡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也要谢谢大佬!

网友C:
显卡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挂了。

什么原因会可能会造成这样严重的短路啊

网友D:
改成集显就可以用了

网友E:
很值得借鉴的文章,谢谢楼主

网友F:
什么原因会可能会造成这样严重的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挂了。

我推断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太牛了

过奖了,:kaixin: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成集显就可以用了

怎么弄,直接断开独显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原因会可能会造成这样严重的短路啊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卡挂了。

推断应该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值得借鉴的文章,谢谢楼主

不谢!小白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