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enovo W540 W541 bios 及通病 LKM-1 12291-2

楼主(2022-03-21):
联想Lenovo W540 W541 bios 及通病  LKM-1 12291-2
统货买回来的机器,原机没内存 没硬盘 没无线网卡。

用135W充电器测试,不通电。机器按开关也没反应 (这个机器最低用135W 充电器才能正常开机)

拆机检查了下,发现CPU螺丝没有锁紧,固定好CPU 后开机。 风扇转了,电源灯亮了。但是机器还是不能正常开机。 摸了下CPU 和显卡,没有发烫。

想法就是刷BIOS. 一般这种情况的电脑,刷Bios 都能解决。

刷bios,要整个主板拆下来。拆下主板,刷了这网站下载的bios,居然不通电了。
我想应该是不兼容吧,网上有说显卡不一样,bios也是不一样了。  然后就根据版号,在淘宝买了一个bios10元,刷了也是同样情况。 又跟淘宝卖家要了一个bios,刷了也是一样情况。 刷回原机的还是一样情况。 哇靠,难道主板被我干坏了,好像什么也没做。

万用表量了下主板,通电时电压正常,但马上电压快速下降到0,主板好像有地方故障保护了。 仔细看主板每个地方,发现无线网卡旁边掉了一个3级管。量了一下,通电时这个三极管也没有电压,那肯定跟这个掉了无关。

然后就是百度找解决办法。最后在这个网站看到,这个机器测试主板时,小板一起接上才能正常启动。
试了一下,真的可以了, 晕死,走了好多 好多弯路, 还花了钱在淘宝买了bios, bios 前后也刷了差不多10次。

虽然小板装上后,但是机器和原先一样。 开机风扇转,但机器不显示。 CPU 和 显卡不发热。

那只有最后一步了,把无线网卡旁边的三极管补上。 小小的三极管,也不知道什么参数。从其它主板上,找了一颗外观一样的装了上去,通电测试。 CPU 发热。   加上散热器,屏幕测试。开机正常。  淘宝的原装的Bios ,正常开机几次,开机挺快。

终于搞定这台联想W540. 最终问题是,CPU没有锁紧 固定好,导致不开机。     开机 风扇转了,不显示。是因为无线网卡旁边掉了颗三极管。

原装的bios, 淘宝买的bios也都是好的。 版号一样,就可以使用。 没有开机慢的情况。

bios 附件已经上传, 建议可以先刷淘宝的。

淘宝 4M.BIN

淘宝 8M.bin

联想 W540 4M 备份.bin

联想W540 8M 备份.bin

网友:
这个不是什么通病吧! 恭喜修好。

网友:
这不能算什么通病了

网友:
这个不是通病吧

网友(2022-11-20):
大费周章!

网友(2023-01-12):
此bios 不认无线网卡  应该是 没有白名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bios 不认无线网卡 已确定

不是不认无线网卡噢。   要不是主板有问题,要不就是bios里面关了。  要不就是无线网卡坏。 还有一个可能是,你换了网卡 不兼容。  联想机器挑无线网卡的

网友(2023-04-13):
很奇怪哦,这个CPU坐是用六角螺丝转动的,为什么会松掉,我也遇到一台一模一样的 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