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Dell 3590十代I5集显无待机不触发,附工厂BIOS跟点位图

楼主(2022-03-21):
同行送来一台DELL 成就3590十代I5集显的机器,不开机,接电流表发现连待机电流都没有。拆机裸板主板成色比较新无修无进水,测试各供电电感没发现明显问题,再次接上电流表,测试PL301电感有3.3V待机电压                                                                                                    再测试PL501电感没有5V,阻值300多左右,重新插拔电源头瞬间测试5V电压,发现5V出现了,看来故障的就在5V这边了                                                                                                    方便排查直接断开PJP502公共点,再接电源,发现待机0.02出来了,PL501电感也有5V,那问题就是5V的后级转换电压出现问题了,顺藤摸瓜跟着位图线路走,一个一个排查,终于测试到故障点,JHDD1接口12脚+5V_HDD就是硬盘接口供电脚直接对地短路,12脚外接一个大保险,烧鸡大法伺候上,是一颗小电容短路了                                                                                                    移开红圈圈的小电容阻值恢复正常,机器故障修复!尾端附上这主板的工厂BIOS跟ME BIOS!,不是备份的是工厂BIOS!亲测试过正常使用,有进BIOS里工厂BIOS参数,还有这主板的点位图跟软件,顺便附上几张这主板的高清图片跟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
秒杀10代机不多,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