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植锡用什么款什么参

楼主(2022-03-21):
请教各位师傅,植锡用什么款什么参数的锡浆比较好用呗!感谢不吝赐教

网友:
要看你是给什么元件用。一般的垃圾芯片,不过大电流的,不是高温条件使用的,普通低温锡酱就可以了,至于哪家不重要,看配比是否适合涂抹。不能太稀。如果是给显存,至少要中温锡无铅的。如果是桥芯片之类的,一定要高温锡无铅的,至于含银是否基本都是骗人的,也就省省吧,只要不含铅就行(铅导电率很低,大电流下发热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