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不插屏线直接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吗

楼主(2022-03-21):
我现在直接外显不显,内屏没有屏线试,键盘灯亮

网友:
可以显示。

网友:
可以显示的

网友:
不一定会显示,G470  BIOS是可以关闭VGA的

网友:
已经拔了屏线,检测不到屏,应该会直接从VGA外屏启动吧。

网友:
一般开机之前把VGA接上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