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00s版号1501b_01

楼主(2022-03-21):
联想100s  版号1501b_01用适配器开机正常,用电池开机掉电,有没有同行遇到过

网友:
机都不拆,。。

网友:
拆了,刷了bios,换了ec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情况,看有大佬能解答吗

这个问题最难修的,第一次遇见,无从下手,电池换过,ec bios也刷过, ec也换过,就差电池接口上面那个检测小芯片没换了

网友:
问题已解决,换u0801电池检测芯片就好,但是这个芯片是带程序的,买全新的芯片换上去不认电池,电池全新的里面有电,把掉充电器不断电了,就是检测不到电池

网友:
之前是插充电器开机,拔了马上断电,买的芯片到了换上插充电器开机,开拔掉充电器就不断电了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情况,看有大佬能解答吗

网友:
学习了,电池检测还有一芯片

网友B:
楼主也没说芯片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也没说芯片型号

芯片型号是HY4145,我在迅维网上找这个芯片带不带程序,有个帖子上说不带程序,买了不带程序的芯片换上,用电池还是开不了,插充电器可以开机,但是拔掉充电器居然不断电了,但是不认电池,充不了电,于是在某宝上买了两个原装拆机的芯片,换上用电池开机还是不行,我就想着充电器开机进系统看一下认没认电池,结果显示正在充电,充了一两个小时把电充满,把掉充电器用电池开机,故障完美解决,用电池放了一个多小时的电影正常了。在这里提醒一下各位换上芯片第一次充电的时候要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