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S 13 9350 有点奇葩的问题

楼主(2022-03-21):
进系统黑屏,排除下系统驱动换了硬盘也是一样,这机器带雷电口的,把BIOS和雷电也一样刷了还是一样,,难道三合一CPU出问题了。。

还是看图纸查查黑屏时候屏线接口供电和信号那些也正常,,,
那基本确定是屏上部分问题了,应该是屏线,,但这种屏没拆过,,试了下不好拆,维修才几个钱,屏爆了就oem了
直接跟客户报换整个上部分的价格,客户愿意换,直接订一个,附近卖配件的就有,拿来装上一试OK,能进系统桌面了,换完解决。

网友:
这接上半部很贵吧

网友:
愿意换上部分是最好的,还避免了风险

网友A:
前几天我遇到过这个本,屏幕很难拆,B壳金属的易变形,屏幕我没拆下来,拨弄了下屏线正常了 就装起来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我遇到过这个本,屏幕很难拆,B壳金属的易变形,屏幕我没拆下来,拨弄了下屏线正常了 就装起来给客户 ...

对啊,拆下来,装回去没装好容易扯皮

网友B:
上部分拆屏 超简单 只是需要小心一点

网友:
这是很好的维修思路,谢谢楼主

网友C:
换下来的可以继续拆

网友:
多来几个这样的客户吧

网友:
我换这样的屏也是换上半部分,拆屏太难了

网友:
进系统黑屏居然是屏幕问题,这个倒是不多见,学习了。

网友:
虚焊应该

网友:
带触摸的打了uv胶的 无从下手

网友D:
现在很多机器维修成本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很多机器维修成本太高了

嗯,收费又收不高

网友:
这个好拆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下来的可以继续拆

客户拿走了。。。。

网友:
还想换下来的拆了玩玩,客户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部分拆屏 超简单 只是需要小心一点

还想换下来的拆了玩玩,客户拿走了

网友E:
这个屏幕应该是夏普的  100%SRGB   可以拿来玩玩。做个外接显示器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屏幕应该是夏普的  100%SRGB   可以拿来玩玩。做个外接显示器不错!!

客户拿走了,玩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