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超薄LED液晶显示器有白斑

楼主(2022-03-21):
请问一下超薄LED液晶显示器背光板拆装过后有白斑怎么处理,原来是有霉点,擦过有机玻璃背板后就这样了,一块一块的发白的怎么擦都不行,酒精、丝绸布。。。。。。。。那块有机玻璃有一点点痕迹都不行。

网友:
这个一般擦不了,,,。

网友:
玻璃夹层里进水汽了,不大好搞。

网友:
应该受到机械损伤了,一个手机换电池,有胶,硬撬开的,出现的白斑和你这个现象一样的。

网友:
只能换屏解决了

网友:
以前厚一点的屏全拆没啥事,现在超薄的拆几个坏几个,越擦越难看,我都很小心了,戴薄膜手套操作了

网友A:
这种只要有一点手汗什么的都很明显的.搞不掉的.拆led最好还是不要擦的.不行就戴手套看看.有污点擦了就发白的.偏光板的问题

网友:
这类光学类问题,只能更换背光透明板来解决了,一般就这样使用吧。

网友:
                越擦越多。

网友(2022-05-03):
引用 网友A:
这种只要有一点手汗什么的都很明显的.搞不掉的.拆led最好还是不要擦的.不行就戴手套看看.有污点擦了就发白 ...

是啊,擦了比不擦都不好,擦了成块状,这个亏吃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