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进不了系统,好像是报错

楼主(2022-03-21):
技嘉H81 进不了系统,好像是报错说网口有问题?

网友:
不是写的很清楚吗? 没有引导设备,也不是网卡的问题,那是网卡的PXE无盘引导
看看你的硬盘坏没坏吧

网友:
感觉好像你启动项选错了。

网友:
这不是没检测到引导?从网卡引导?

网友:
看看引导选对没有

网友:
偶尔能开机,同样的情况它就弹这些代码。

网友:
很明显你选择网卡引导启动,这个选项一般用于无盘工作站,你应该选择硬盘引导启动!

网友:
菜鸟一枚,鉴定完毕。

网友:
恢复bios默认设置,设置启动项,实在不行重刷bios

网友:
小白一枚!

网友:
硬盘可能坏了

网友:
现在能开机能读盘进系统,就是不定时关机。

网友:
你确定你设置系统硬盘为第一引导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