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Think centre联想E95z BIOS

楼主(2022-03-21):
Think centre联想E95z BIOS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W25Q16V@SOIC8_20220321_194749 U3402.BIN

W25Q64BV_20220321_194411 U4701.BIN

W25Q80V@SOIC8_20220321_194619 U301.BIN

网友A(2022-05-27):
这个BIOS能亮机,亮机速度快。我的机器毛病是进系统过程中,到中间有小圆球转动时死机,进PE也是一样,拆掉无线网卡,硬盘起PE也是一样,内存换过,没有思路了。

网友(2022-08-11):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能亮机,亮机速度快。我的机器毛病是进系统过程中,到中间有小圆球转动时死机,进PE也是一样,拆掉 ...

最终修好没,还是刷BIOS好了

网友(2023-04-06):
我的是大小灯都亮了 屏不亮 刷了U4701能亮 功能正常 但 亮机有点慢

网友(2023-06-12):
这主板为啥3个BIOS

网友:
2M的那个BIOS无法刷

网友(2023-07-31):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能亮机,亮机速度快。我的机器毛病是进系统过程中,到中间有小圆球转动时死机,进PE也是一样,拆掉 ...

修好了吗 。我这个一样

网友(2024-03-31):
这个主BIOS文件U4701刷后电流0.3反复掉电,无法使用!最后还是从官方要的文件刷机成功一次点亮!

网友(2024-09-28):
U4701是好的,今天刚接到一台,开机电流到0.5左右跳动不显,刷后正常显示了

网友(2025-04-10):
不亮刷4701就可以了吧?

网友:
单刷U4701就可以了,其它2个可以不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