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块恩微假的GT610显卡,可以刷回GT210吗?

楼主(2022-03-21):
如题,驱动怎么也装不上,怀疑遇到假卡,拆下散热片,发现型号被打磨掉部分。用GPU-Z测试,果然发现异常,和另一块GT210显卡同芯片,均为GT218。现在想把它刷回GT210,不知可否实现?还望高手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把原BIOS保存好,再刷刷试试,

网友:
有必要刷回来吗?没有必要吧

网友:
这假卡能不能不改bios直接装210的显卡驱动不报错?

网友:
强行安装驱动怕不安装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