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81022 EN信号有,无核心供电故障。

楼主(2022-03-22):
请教各路大咖指点:搞到一块RX588无核心供电显卡,电源IC为NCP81022,经检测板上如下电压:12V、5V、3.3V、1.8V、1.5V、0.9V都有,唯独缺GPU核心电压。NCP81022经实测:11脚VCC 5V、13脚VRMP 12V、5脚VDDIO 1.8V、 10脚EN 2.8V、6脚SCL 7脚SDA 3.3V 。现在就是GPU核心电压死不出来,用示波器打过6、7脚总线波形,好像没有看到如NCP81022资料里提到的波形样。不知这个电源芯片要正常工作是不是必须要SCL/SDA总线有波形才行?!附上NCP81022图纸一份。

网友:
看了一下网上的交程,要有波形才行

网友:
这个是数据

这个是时钟

网友(2022-04-25):
修好了吗?

网友A:
已修复。这个电源IC的PWM信号输出不仅仅是受供电、EN等条件的控制,还受各路检测电路的信号控制。坛子里没有哪位大侠讲解这类核心供电芯片的完整工作时序,走了很多弯路,最后查到有一路的协控IC不良,更换后正常产生核心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修复。这个电源IC的PWM信号输出不仅仅是受供电、EN等条件的控制,还受各路检测电路的信号控制。坛子里没有哪位大侠讲解这类核心供电芯片的完整工作时序,走了很多弯路,最后查到有一路的协控IC不良,更换后正常产生核心供电了。

大佬如何查到的,我也遇到没供电的了

网友(2022-06-21):
这个芯片要pwm1电路工作正常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