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指导下,谢谢

楼主(2022-03-22):
这个是BQ24770充电芯片,vcc和ACDET对比,才能输出ACOK的吧?这个ACOK这有电压导通,那不就拉低AC信号了吗?

网友A:
电池供电,ACOKDrv发出供电,导通接地,拉低了上拉电阻的3.3V,变成ACOK0V,用适配器供电ACOKDRV没有电导通,通过上拉电阻发出高电平是这个意思不?

网友:
你可以这么理解吧,VCC供电是必须有得,6脚这个适配器插入检测也肯定得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供电,ACOKDrv发出供电,导通接地,拉低了上拉电阻的3.3V,变成ACOK0V,用适配器供电ACOKDRV没有电导通 ...

ACOK高电平才能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供电,ACOKDrv发出供电,导通接地,拉低了上拉电阻的3.3V,变成ACOK0V,用适配器供电ACOKDRV没有电导通 ...

内部结构也不用深究,咱们要做的事机器修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部结构也不用深究,咱们要做的事机器修正常

谢谢,就是随便研究下

网友:
图上看VCC要高于3.2V小于26V,ACDET要高于2.4V,同时SRN为高,就会产生ACOK

网友:
ACOK管脚应该是接上拉电阻的,内部mos管导通就输出低电平。内部mos管关闭就开漏输出高电平

网友:
看楼上解释,条件都正常,acok悬空输出高电平,由外部电阻上拉为3.3v,送到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