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A9s摔后摄像头不对焦,微信不能扫码故障维修

楼主(2022-03-22):
三星A9s摔后摄像头不对焦,微信不能扫码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三星A9s

  故障现象:顾客描述手机摔了之后摄像头不对焦,微信不能扫码,远距离正常,换了两套后置摄像头故障依旧。

三星A9s摔后摄像头不对焦,微信不能扫码故障维修 图1

  故障分析:顾客换了两套后置像头组都是同样故障,外配就排除了,扫码时所用的相机能成像,系统相机各个倍数镜头都能打开,说明相机供电和mipi成像线路正常,那么就把故障锁定在聚焦供电上,在原理图上用AF(AUTO FOCUS)表示。

维修过程:

  首先要找到哪个后置镜头出了问题。打开扫码界面,分别用手指挡住后面摄像头,发现扫码时用的是第三个摄像头。

三星A9s摔后摄像头不对焦,微信不能扫码故障维修 图2

  在系统相机界面可以选择不同倍数的像头。

三星A9s摔后摄像头不对焦,微信不能扫码故障维修 图3

  测试各个倍数镜头是否可以聚焦和识别二维码。

三星A9s摔后摄像头不对焦,微信不能扫码故障维修 图4

  0.5x像头可以对焦,能识别二维码。

三星A9s摔后摄像头不对焦,微信不能扫码故障维修 图5

  2x可以对焦,能识别二维码。

三星A9s摔后摄像头不对焦,微信不能扫码故障维修 图6

  1x像头不能对焦,此时用手挡住像头。

三星A9s摔后摄像头不对焦,微信不能扫码故障维修 图7

三星A9s摔后摄像头不对焦,微信不能扫码故障维修 图8

  发现还是第三个像头的问题。拆开主板先观察后置四个像头座子,发现从上到下1号像头左边有5个降压管,不用问一定是给像头供电用的,2号、3号像头座子旁边没有降压管,4号座子左边有4个降压管。

三星A9s摔后摄像头不对焦,微信不能扫码故障维修 图9

  出问题的是3号像头座子,通过观察推断2号的供电是和1号共享的那几个降压管,3号像头是和4号像头共享的那几个降压管。

三星A9s摔后摄像头不对焦,微信不能扫码故障维修 图10

  对4号座子左边的降压管输出端和3号座子进行对通测量,发现4号降压管是给3号像头独立供电的,就叫他Q4。再检查座子发现左上1脚和下面一个给4号供电的管子也相通,说明这一路供电是3号、4号像头共享,共享的不会出问题。

三星A9s摔后摄像头不对焦,微信不能扫码故障维修 图11

  再把接地的脚用黑色标记,最后发现除了和4号供电共享的脚之外就那个Q4发来的供电比较可疑,联想到之前修过一加7手机,多个后置像头其中一个不对焦,是降压管导致的经验,我们怀疑Q4降压管有问题,有可能摔后虚焊。

三星A9s摔后摄像头不对焦,微信不能扫码故障维修 图12

  加焊这个Q4降压管。

三星A9s摔后摄像头不对焦,微信不能扫码故障维修 图13

  值得注意的是4号座子两个脚接地,通向的左边这个黑色电感也是两头接地,这是像头的模拟接地AGND,不要误以为是短路了。

维修结果:

  开机测试,完美修复。

三星A9s摔后摄像头不对焦,微信不能扫码故障维修 图14

本案例由(迅维技术组李老师)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网友:
分析得当,维修立竿见影

网友:
写得真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有理有据,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
写得太太太      详细了

网友:
维修功力力透纸背

网友:
有理有据,非常详细

网友:
很详细学习下了

网友:
写得真详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