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A8300数字串行分析仪维修自检不过报错,通道无输出无波形故障案例

楼主(2022-03-22):
最高保真信号捕获 很低的时基抖动: 在最多 8 个同时采集的通道上典型为 425 fs 使用 82A04B 相位参考模块时,在最多 6 个通道上典型为 <100 fs 最佳的垂直分辨率(16 位 A/D): 电气分辨率: <20 μV LSB(对于 1 V 满量程) 垂直分辨率取决于光模块的动态范围,范围从 80C07B(1 mW 满量程)的 <20 nW 到 80C10B (30 mW 满量程)的 <0.6 μW 灵活配置 DSA8300 支持最多 8 路同时采集信号 诸多光、电和附件模块,为您特定的测试需求提供支持 使用新的 Change/View Module Config(更改/查看模块配置)功能来安装或删除模块,无需关闭 仪器电源 光模块 全集成光模块,支持从 155 Mb/s 到 100 Gb/s 的全部标准光数据速率 经认可的光参考接收器,符合强制标准符合性测试所指定的需求 光带宽 >80 GHz 光取样模块具有很高的光灵敏度和低噪声以及很宽的动态范围,可以对短距离和长距离光通信标 准进行精准测试和表征 完全校准的时钟恢复分辨率,无需手动校准数据传感损失 消光比测量经过校准,使用这种出厂校准选件的模块可将系统的消光比测量可重复性达到 <0.5 dB 电模块 电带宽 >70 GHz 电取样器噪声很低(20 GHz 处为 280 μV,60 GHz 处为 450 μV,典型) 宽带可选择(模块 80E07B、80E08B、80E09B、80E10B、80E11、80E11X1),让用户能在取样器带 宽和噪声之间进行折衷,实现最佳的数据采集性能;远程取样器(模块 80E07B、80E08B、80E09B、80E10B、80E11、80E11X1)或紧凑型取样扩展模块 电缆,可将取样器放到接近待测设备的位置,从而将信号劣化降至最低 全球最佳性能的集成 TDR(10 ps 典型阶跃上升时间),实现优异的阻抗断续表征,将 S 参数测 量的动态范围提高到 50 GHz。
泰克DSA8300常见故障有以下几种: 1.不开机;
2.开机进入系统后进不去测试固件;
3.自检失败;
4.找不到模块;
5.测试波形失真;

近日收到上海一客户寄修的5台DSA8300数字串行分析仪,分别有上述几种常见故障,下面育辉电子邹工为大家分享其中一台DSA8300自检不过,自检报错,C1通道C2通道均无波形的故障维修案例。
品牌型号:Tektronix DSA8200
故障现象:1.自检失败;2.C1通道无波形无输出,C2通道无波形无输出
1、开机自检,发现自检失败,Acq 4A(ChA TB),Acq 4B(ChB TB)报错

2. 进入测量界面,C1和C2通道无输出无波形

3. 分析推断,仪器正常开机,首先排除电源板故障,逐一检测采样板,CPU板,中央控制板等,最终根据经验及检测测量异常差值确定了时基板某一芯片组件故障。
4. 对时基板进行更深度的检测,更换故障芯片;

5. 开机自检,自检通过,设备进行老化测试,验证安全性无异常,维修完成。
维修感言:仪器故障通常是程序出错,或是某一个元件损坏,也可能是某一个芯片,某一个电容,甚至一个小小的电阻,维修的过程就是找出损坏的元件加以更换。

网友:
您好!文章中文字部分广告信息已经帮您清除,(切记图片也不要带水印,下不为例)请遵守本站规则。

如需广告请走正规途径。联系客服微信:XW4006631699

网友:
以后这种垃圾广告贴还是直接删了吧,他这个人发垃圾广告贴不是一次两次了,建议直接封号处理。

网友:
原来是发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