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下的显存测试工具,A卡乌班图报错无法使用

楼主(2022-03-22):
这里下的58g那个版本,只能测N卡,测A卡时乌班图初始化会报错,有办法修复吗?
图是借的,界面一样。
window

网友:
还在研究我这个进A卡之后自动扫码卡屏

网友:
58g那个测试rx580/rx590最正统了,我手上这个 5700/5700xt/5600xt 都能测,都是好的,rx580/rx590没试。

网友:
下载那个文件的第一个分区MENU文件给做了手脚的,AMD的程序无法加载,我自己手动改了一下把ROOT后的分区分别改成0 0 5 6 6 4 就可以了,不过RX6900那个第五个菜单明显和第六个是一样的,给修改过了,也就是无法用第五菜单的测试最新的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