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43i7Q

楼主(2022-03-22):
显示器菜单颠倒进工厂模式不知道从那里下手调节请大师帮忙把把脉。如何根治这毛病。谢谢!

网友A:
没听过显示器可以调倒屏的,刷个程序吧

网友B:
这个工厂模式没啥可以调整的,跟用户菜单差不多。你试下看有没有别的工厂模式的菜单吗?或者就保存用户数据后,青空下数据芯片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听过显示器可以调倒屏的,刷个程序吧

那屏参不能调整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厂模式没啥可以调整的,跟用户菜单差不多。你试下看有没有别的工厂模式的菜单吗?或者就保存用户数据 ...

好象没有其他工厂模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象没有其他工厂模式了。

那就是找一下这款机器的固件和用户数据,也就是25和24两款芯片的文件,用编程器先备份后都重新刷写下试试看。

网友D:
这个有点绝了,还没有遇到过的,哈哈

网友E:
逼着我把图片下载了,用软件打开再旋转正过来看,,,太累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逼着我把图片下载了,用软件打开再旋转正过来看,,,太累脖子,,

其实你不用这么嘛烦,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你的头往地上一站什么事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点绝了,还没有遇到过的,哈哈

其实也没什么。这个是收来的,说不定是别人改错了屏幕方向。我只是不想拆下来。看看有没有不动手续就改回来而已。

网友:
程序问题吧

网友:
我直接把屏幕反过来装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