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苹果小7进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2-03-22):
今天接到一台因进水不开机的iphone7,于是拆机检测,拆机里面都是水,立马断电清理干净。测量电池座正反二级值既然都是400左右,心想这是短路了吗,上电直接打表,感觉这是捡钱活

测量发现主供电短路,主供电上面的电容都掉了一个,而且还是这个位置发烫,直接松香大法,果然是这个位置的电容短路,拆之再测量,阻值400左右,ok

上电没漏电,直接电池开机,ok苹果logo出来了,进系统测试功能都正常,就屏幕有水印,顾客说不换屏幕,那就装好手机交给顾客。小7进水不开机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A:
我有一个不开机的修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不开机的修修吧

加我qq1846162457

网友B:
哈哈,运气好哈哈,运气好

网友C:
捡钱活,运气确实好

网友D:
楼主技术到位,运气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运气好哈哈,运气好

刚好遇到,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捡钱活,运气确实好

嗯嗯,最近都是下雨天,进水机都搞了几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技术到位,运气也不错

哈哈,三分实力七分靠运气,缺一不可

网友E:
一级短路是不是电池座正极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级短路是不是电池座正极短路吗

是的。我这个是二级主供电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