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502,运行一段时间就死机

楼主(2022-03-22):
苹果A1502进水机器,不显示,修过之后能显示了,现在查上电源自动开机,断电,就关机。在输入密码的界面不死机,一旦进入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就死机,求助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种进水的就自己找细节了,看芯片下面进水清理到位了没,有没有断线或者小元件电阻之类的引脚烂的严重的

网友:
按经验来说,重点关注进水位置,有可疑的地方都要修复了。
苹果的很多小芯片,都是BGA封装  看下有腐蚀没

网友:
这进水只能仔细观察了

网友:
查一下各电压值是否有偏低和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