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FH320FWWA 电源维修一例

楼主(2022-03-22):
HP CFH320FWWA 电源损坏,接口特殊,由于快递停运,也不能网购,

客户还比较急,准备拆开修一下。

故障现象是没有待机电压。

电源标牌

接口比较特殊,问了好几家也没有

拆检未发现外观上的异常,待机芯片用的是TYN279,查TYN279工作条件的VCC一直在跳变。
故障比较简单,是红圈中的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坏了,照片是管子已经被我拆掉了。直接短路了,换了就好了。

此电源接口特殊,待机电压是12V的,有一定的维修价值。

网友A:
这类电源确实不好购买,恭喜楼主修好了。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是R107或者207这类小管子,时间长了就容易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类电源确实不好购买,恭喜楼主修好了。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是R107或者207这类小管子,时间长了就容易短 ...

管子型号:SB5150 应该就是这个待机12V的管子

网友:
厉害,通过严谨的测量,精准找到故障元件,完美修复了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子型号:SB5150 应该就是这个待机12V的管子

这个是150V的5A的肖特基二极管,不应该这么容易坏,或者就是赶上一个,哈哈

网友:
老早以前我也修电源,后来发现买芯片来维修真的划不来的,除非这个电源还是比较值钱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C:
当然像你这种情况还是值得研究一下子的,毕竟要服务与客户,不过太复杂或者还要买芯片就不太值得了,所以有些维修还是要看情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像你这种情况还是值得研究一下子的,毕竟要服务与客户,不过太复杂或者还要买芯片就不太值得了,所以有 ...

电源用来学习研究很不错,如果用来维修赚钱,基本很少电源合适

网友:
楼主这个是特殊情况,正常情况绝不会修的。

网友:
楼主是个全面手啊

网友:
医疗设备电源维修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