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华为KPL-W00,板号:DA0H96MBAF0 F高清大图与阻值电压图

楼主(2022-03-22):
前几天修到一台华为KPL-W00,板号:DA0H96MBAF0 F现把高清大图与阻值电压图发出来与大家共享~~~~
华为

网友:
谢谢分享阻值和电压

网友:
谢谢分享,在没有图纸的华为可以参考

网友:
就这些,全部上传了,供同行参考

网友(2023-04-01):
没有充电芯片

网友:
公共点只有7.4V 适配器转换进来是18.9V

网友(2023-05-31):
想请问一下这个主板没有小板可以正常开机么

网友(2025-11-14):
充电旁边的那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很全面的实物图

网友:
解决大问题了

网友(2025-12-17):
好像少个3.3芯片 刚好需要 没找到 能不能麻烦上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