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n4050 待机电流偏高,15V_S5为零,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2-03-22):
待机电流0.0.35 3V 5V 正常,1.5V内存供电也出来了
经测量发现15v_s5这个电压为0V,查图纸发现好像是这里转换的,但是有点看不懂,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换过PD4101 和51125A还是一样PWR_5V3D3V_VLK这个电压是不是为5V正常?
求维修思路。

网友:
PD4101与PD4102都坏了吧,或者断线了。要不然二极管阴极不应该比阳极低2.3V那么多啊,低0.7V就差不多了。
另外15V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这是一个自举电路,说起来很复杂,,可以直接断开pg4112然后拉公共点的电到15_s5....前提是15_s5不能短路

网友A:
楼上说的对,在没有短路的情况下,拉19V也是可以的额

网友:
15V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B:
PWR_5V3D3V_VLK应该为5V的方波,4.7V这里应该是10V左右才对,如果确认PC4104、PD4102是好的话,那就要重点检查一下方波是否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WR_5V3D3V_VLK应该为5V的方波,4.7V这里应该是10V左右才对,如果确认PC4104、PD4102是好的话,那就要重 ...

如果没有示波器的话,是不是只能放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在没有短路的情况下,拉19V也是可以的额

拉19V过来的话, 是不是在单独用电池的时候,就不能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示波器的话,是不是只能放弃了?

可以先确定电容PC4102 PC4103、二极管PD4102 PD4201的好坏。PWR_5V3D3V_VLK为某一路电压的驱动,只要该路电压正常,就可以确定PWR_5V3D3V_VLK为正常。另外要排除断线和后级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拉19V过来的话, 是不是在单独用电池的时候,就不能开机了?

拉公共点

网友:
实在不行,就用最笨的方法,把五六个电容全换完,和两个二级管都换完去,我不信还不好。

网友:
从公共点直接短接到15v断开后面的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
弄个19V就行

网友:
拆掉pd4101,测试pd4102的2脚,是不是10V

网友:
相关二极管 电容全部换掉肯定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