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70 怪问题

楼主(2022-03-22):
今天修到一台5470,版号DAJW8CM8E1,一开始来的时候开机0.1几掉电,再开再掉,检测发现3V转换后级短路,PS8401A坏,折掉以后修复,因为是一个HDMI芯片,手上没有,也就没装,这时候问题就来了,开机进系统很慢,风扇转速很快,CPU显卡一点也不热,进PE也很慢,找了一个原厂BIOS刷上去,开机狂转,提示FN+X,按了以后风扇不转了,再开机什么的一直都没转过,进PE也快了,但是一会就掉电了,CPU显卡都热,我又找了好几个BIOS刷上去,不是风扇不转掉电,就是风扇一直转但是很卡,好像CPU锁频了一样,研究半天,还是没好,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给个方向,,,,,头疼

网友:
定个芯片换上去看看呗,他短路的话再测一下是不是同事影响到别的地方了

网友:
修好后别忘来分享一下

网友:
看下是不是锁频了,是否充电

网友:
妈蛋,用原装适配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