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为matebook pro x 2019 散热改装

楼主(2022-03-22):
手里一台matebook pro x 2019款,cpu供电mos管击穿烧cpu。 据说是这个机器通病,更换mos管检查正常后更换cpu。正常点亮。
看了一下机器的散热,带独显的机器只有一个非常小的风扇,散热片一整块,也没什么散热鳍片,热管倒是有3大根。估计散热效果不好,所以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下面说说散热改造。机器是铝合金机身,d壳一大块铝合金板是很好的散热片,所以在cpu和gpu处贴上2块足够高度的导热片,就可以把热量直接传导到d壳上。用热成像对比了下温度,待机状态下。未安装导热片时,背面温度较均匀,最热处是离风扇最远的gpu位置,27.6度。 安装导热片后,可以看到cpu和gpu处温度明显高出一段。 最热处是cpu位置 41.3度。接下来使用鲁大师做了一下散热压力测试。 在这里发现一开压力测试,cpu直接降频,温度控的死死的。(这是鲁大师收了华为的钱吗?),2种状态都跑3分钟后,温度相差5度,应该是提高了散热效果。

网友A:
用的那个型号拍摄的,报下型号

网友:
CPU哪里买的,有点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的那个型号拍摄的,报下型号

艾睿T3pro,插手机上用的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B:
艾睿T3pro,插手机上用的

这款很贵哦 老板不差钱啊

网友:
这热成像不少钱吧

网友C:
现在的机器弄得轻薄,但是完全不考虑散热。。

网友:
这个牛逼!!热量导热到外壳上面了。

网友:
这么牛逼   没玩过

网友:
是个好办法哈,简单高效

网友:
高科技设备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机器弄得轻薄,但是完全不考虑散热。。

跨界不是谁都玩得转的!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

网友:
散热泥有点少,沿着铜管贴满 效果会更好

网友:
用个石墨烯也可以

网友:
我就碰到一台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