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2v电路中NPN三极管的作用

楼主(2022-03-22):
各位技术大咖好!小弟新学ATX开关电源维修,现在拿一款航嘉的500W电源练手,在跑电路过程中发现-12V输出的电路中有一个NPN三极管,它的C极是接-12V,E极是接了一个100ohm的大功率电阻,然后接到GND了,在电源正常工作时(输出端子有-12V电压),我测出大电阻的两端压降是0.02v。我没有弄明白它(三极管和大电阻)的作用,请有熟悉这款电源的大咖不吝赐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这管子不是炸了嘛,A头上一个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管子不是炸了嘛,A头上一个洞

管子没有炸哦,这是正常的PCB过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纸。。。。。。。。。。

大佬,小弟没有图纸呀,只有pcb实物

网友:
三级管可控制-12v电流大小。电流方向是从地 流向电阻 流向三极管集电极 再到发射级。你说的-12v接到npn三极管集电极是不是测错了?

网友:
我觉得这个三极管是pnp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子没有炸哦,这是正常的PCB过孔

管子跟板子我还是分的清的

网友:
三级管可控制-12v电流大小。电流方向是从地 流向电阻 流向三极管集电极 再到发射级

网友:
负压的电流是从地流出,这个应该是PNP管吧?

网友:
楼主三极管npn pnp都没整明白

网友:
统一回复:看到这么多位技术大佬分析得非常有道理和指出小弟的认知问题,于是我再认真检查了一次板子的元件,发现这个管子的丝印是EA1(我之前一直以为是FA1),到丝印反查网一查,才知道这个管子压根不是三极管,而是AZ431,一个可调节精密并联稳压器,作用是用来稳压-12V的。总结这次踩坑经验,因为个人看到像“三极管”的元件就认为它是“三极管”,这样子就让小弟对这个电路的作用百思不得其解,发帖一问,才知道自己存在知识盲区呀。最后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2022-05-30):
有意思,一次乌龙。

网友:
原来是AZ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