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F断线

楼主(2022-03-22):
症状无触发,PSON没有断线,发现PWRBTN开机线断了,也是一个通病遇到两块了

网友:
如果图片够清晰就好了。

网友:
这维修很安逸啊最喜欢碰到断线的

网友:
这附近两个罗丝柱,可能受力不均导致的。

网友:
我的这个板是pson断了,,然后飞线了依然不触发

网友:
开关到ec的线路吗?

网友:
这都能看到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好牛啊,我一般都要放弃了

网友:
这个板子是华硕的低端板,是不是?

网友:
到底下载哪一个、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