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80主板插typec不充电无反应

楼主(2022-03-22):
客户把机器拿过来,插电池能开机,插typec无反应,换适配器无果,打开图纸测量jusb3只有0.5的感应电压,测量+VBUS_CONN的去除,都没有短路,既然没有+VBUS_CONN电压,也VSYSTEM2电压。随机换typec接口,换好以后开机充电正常,现在typec比较脆弱,坏的还比较多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感觉type c接口还是不能和圆口的比,感觉太瘦了经不住力

网友A:
我的e480通电指示灯一直闪,就是开不了机

网友B:
接口还贵,不通用

网友:
这类接口换了好些了,做维修的不就喜欢这样么,给厂家个赞

网友C:
typec能承受多大功率?我见过最大的才90W,

网友C:
去年遇见过新款的X1,接口都是BGA 的,

网友D:
换这个接口不好换,引脚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年遇见过新款的X1,接口都是BGA 的,

这个猛
不好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这个接口不好换,引脚太多

360度,10秒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口还贵,不通用

是的,没有老的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typec能承受多大功率?我见过最大的才90W,

能用它的都是写轻薄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e480通电指示灯一直闪,就是开不了机

看看电流,到哪个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typec能承受多大功率?我见过最大的才90W,

TYPE-C接口能承受最大6A电流(每Pin是1.5A,一共4个VBUS,4个GND)

按照NB目前最高24V供电的话,就是140W

但这个只是官方规格书。实际更大电流也可以,但是压降会变大,换来的就是损耗大,损耗大就是发热严重

但是接口是可以定制的,例如用更好的铜,加厚

另外,通常NB都是20V设计,满打满算120W肯定没有压力,我自己实测也一样。很多损耗都是线损(长度太长了,NB的适配器一般都是1.8米,压降至少1V,所以原厂适配器提供了线补,这个是市面的快充头完全无法比拟的。快充头,5A电流输出就发热的很厉害了,往往正常无输出20.4V的话,变成满载4.5A输出压降会到19V甚至18.XV。不信你们可以自己测试下)

网友:
目前还没接到typec接口不充电的案例

网友:
接口坏的多 修 了好多了

网友:
把以前焊盘的锡清理干净  搞低温锡加助焊剂

网友:
e480换过几台,主要是type这种口小,里面针多,引脚细。

网友:
这个接口坏的多 小米 华为都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