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这个样子可以修复么

楼主(2022-03-22):
这个样子可以修复么
window

网友:
肯定可以啊

网友:
你就剩一个螺丝都能修好

网友:
漏液还是碎裂???漏液的话可以除泡试试。但是也是有风险哦

网友:
自己用的就用4楼的试试,客户的就换吧!

网友:
肯定可以啊肯定可以啊

网友:
换屏即可

网友:
你不如问怎么修…毕竟这里都是大神…你就剩个sim卡托,都能给你整个全套的

网友:
内屏坏了,换总成

网友:
这什么歌?日语的?

网友:
修就是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