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enixBIOS笔记本刷坏,救砖

楼主(2022-03-22):
想着开启PhoenixBIOS高级选项功能,好不容易改好了ROM文件,一刷成砖头了,启动到光驱自检就开始无限循环,而且屏幕黑屏
网上各种盲刷,各种热键都无效后,只能考虑用编程器刷bios了。
1、这是编程器和免拆夹。

2,可惜我想多了,免拆夹根本无法有效接触,烧录程序无法识别芯片,只得把bios芯片拆下来,焊接到过渡电路板上烧制。

3,顺利灌入ROM后,再把BIOS芯片焊回主板,可惜我的尖头电烙铁太差劲一会儿就脏了,导热不行,老是虚焊,折腾了好久总算勉强焊好。
焊的好丑,看来要备点松香和各种式样焊头才行呢。

4,哈哈,砖头复活了。

网友A:
不管怎么样,你的机器总算就回来了。看来你是客户不是维修同行,下次刷机一定先用编程器备份后再次尝试在线刷或者编程器刷,防止刷机失败无法开机找不到合适的bios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怎么样,你的机器总算就回来了。看来你是客户不是维修同行,下次刷机一定先用编程器备份后再次尝试在线 ...

自己瞎捣鼓而已,不搞维修,bios文件都有的。
刷黑屏了,只能编程器上了。

网友B:
SIS芯片组,这得是多老的电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IS芯片组,这得是多老的电脑了

哈哈,你猜

网友:
可以可以  虽然不是很专业 但思路却很清晰

网友C:
上一篇文章也是个菜鸟,这又来个大菜鸟。编辑的时候审核一下文章,不要发一些无意义的文章。不欢迎灌水,我们是来学知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一篇文章也是个菜鸟,这又来个大菜鸟。编辑的时候审核一下文章,不要发一些无意义的文章。不欢迎灌水,我 ...

哈哈,本来就是小白分享哦,不喜勿进,高手桑

网友D:
这种夹子确实很好用~~

网友:
这焊工真是了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夹子确实很好用~~

好用个屁买了一个直接扔了,根本认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用个屁买了一个直接扔了,根本认不到

哈哈,确实,芯片拆下来直接夹都接触不好

网友:
学习学习  谢谢分享  字数补丁

网友:
咋修改phoenix bios

网友F:
试试这个

网友G:
这得是多老的电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得是多老的电脑了

搞不好比你年级还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试试这个

请问具体是如何修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具体是如何修改的

载入rom文件,修改参数 ,我改了默认打开高级选项,生成新rom文件,刷机,变砖

网友F:
界面参考,不介意改哦,变砖不赔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界面参考,不介意改哦,变砖不赔

加下QQ 2629293930,交流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界面参考,不介意改哦,变砖不赔

这软件无法在WIN10下运行,加QQ交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软件无法在WIN10下运行,加QQ交流下

软件启动的时候好像会报错,你忽略就行了,网上教程一大把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加下QQ 2629293930,交流下

加你了

网友:
神州的笔记本吧

网友:
是的,一个头两个大

网友I:
建议你搞个T12烙铁或者风枪,换件后再清洗下,像全新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建议你搞个T12烙铁或者风枪,换件后再清洗下,像全新的一样

也就难得捣鼓一下

网友:
恭喜你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