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CD机激光头维修调整手册,谁给讲讲说了什么。

楼主(2022-03-22):
朋友,这是三洋CD机的维修服务手册,我想问图片中“这句话:(“if the location is the lead in area, "TN0=00" and "E,TIME"are dispayed and play starts.) Consequently,the initial position of te pickup(the limit switch position )can be determined from the display when play starts.  这种CD谁调整过,说的是激光头限位和引入区,怎么理解,这张图片就是全部,高手看看

网友:
如果是在导入区,将显示“TN0=00”及“E,TIME”并开始播放,因此,当播放开始时,可以从显示屏上确定唱头的初始位置(限位开关位置)。

网友:
有时看到英文是比较头痛的,二楼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