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看两个电阻阻值和属于那种电阻,为什么测不出来阻值。

楼主(2022-03-23):
(图片)

网友:
0.22 0.11 欧姆

网友(点评):
说得非常正确!

网友A:
楼上正解!最后一环是绿色的,表示这个电阻是绕线电阻,低感量。

网友:
0.22欧姆  5%

网友B:
我就说用万用表测量不出来  也读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最后一环是绿色的,表示这个电阻是绕线电阻,低感量。

用万用表测量各种读数乱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说用万用表测量不出来  也读不出来

估计显示0.X

网友:
楼上正解,说得非常正确!。。。。。。。

网友: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这么小的电阻值,需要用到LCR数字电桥才能精确读出来。

网友:
楼上的都是大佬,像这种还有分压计算我都是用网页计算https://www.digikey.sg/zh/resour ... resistor-color-code
或者参考图片

网友:
哈哈,你可能对色环电阻,特别是小阻值不太了解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上LCR数字电桥................

网友:
测不出来,要么电阻坏,要么表坏,这样的电阻很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