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x555l哪个螺丝涉及电池充电的?

楼主(2022-03-23):
华硕x555l哪个螺丝涉及电池充电的?
a540u和a480u,有大神有图吗?

网友:
搜索论坛  X55L高清无码图 试试·········或者某宝看这个图片

网友A:
华硕螺丝开关一般拧螺丝的位置是分开的,长得跟断节点一样,然后那颗螺丝带垫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螺丝开关一般拧螺丝的位置是分开的,长得跟断节点一样,然后那颗螺丝带垫片

请问你有图吗。。。

网友B:
这个型号没有这样的螺丝。你的不充电的话不是板坏就是电池坏了

网友:
有的在背面 有的在电池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型号没有这样的螺丝。你的不充电的话不是板坏就是电池坏了

电池健康90%多,应该可以。

网友:
能不能放电?
有没有充电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型号没有这样的螺丝。你的不充电的话不是板坏就是电池坏了

A450U呢有没有这个情况?

网友C:
电池口旁边那个,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口旁边那个,带*的

是主板处,还是外壳处?

网友:
X555L没螺丝影响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