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pro7 JALAMA_ICL_MB

楼主(2022-03-23):
surfacepro7 点位   图纸  BIOS  分享一下    BIOS是工厂测试版BIOS  不用合成  直接可以亮机   (缺点 刷上去开机有彩条) 哪位大佬 能把彩条消除的  请指教指教 换完CPU的 怎么刷都有彩条

1_Jalama_DV1.0B(PV).7z

1_Jalama DV2.0B(MCRB_PV).7z

网友A:
今天修到一片不出SLP_S4#,SLP_S3#,这板子是不是CPU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到一片不出SLP_S4#,SLP_S3#,这板子是不是CPU容易坏?

是的 这个机器容易CPU坏

网友:
有没有PRO7+ 11代PU的图纸和点位?

网友(2022-05-12):
刷了触摸不能用吧
     必须合成才能行吧

网友(2023-05-07):
:kaixin不错 正好研究一下

网友(2023-06-12):
干完cpu  触摸用不了,开机单个黄色彩虹条。刷这个触摸能用吗、